[求助] 晶振初始值的问题

楼主(2022-08-22):
最近在防晶振,看到说等效模型的电感给一个初始值就能起振,确实这样可以起振,但是那样看不到起振过程,看到说是要给电源一个ramp,那ramp怎么弄呢,还有就是说要给一个初始值的,那这个初始值咋弄呢,有没有做过的大佬教一下,感谢

网友A:
初始值不要给太大,就能看到起振的过程了。电源给阶跃信号就可以了,比如你是2V电源,给你一个在1us从0V上升到2V的阶跃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值不要给太大,就能看到起振的过程了。电源给阶跃信号就可以了,比如你是2V电源,给你一个在1us从0V上 ...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给阶跃信号呢,因为电流直接给就能震荡起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给电源一个阶跃信号

网友B:
任给其一就好了,给初始值是为了减少起振时间,可以快速起振,从而优化电路尺寸。
最终情况最好不要给初始值,因为你要测电源从0上电到晶振输出稳定这个稳定时间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给其一就好了,给初始值是为了减少起振时间,可以快速起振,从而优化电路尺寸。
最终情况最好不要给初始 ...

就是给电源一个激励让他慢慢起振到稳定是吧,但是起振时间太长了,步长还得很小,折磨人,太耗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