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MU安装Solaris 8 SPARRC版本系统

楼主(2022-08-22):
为什么写这文档,因为早期的EDA软件在SolarisSPARRC上,偶尔碰到一些案子需要旧的软件搞;刚好碰上SPARRC的工作站挂球了!!!为了需求,历经3个多月的反复研究……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刚开始使用Simics虚拟机(这玩意也花了我好多天测试)搞出来,但是极其不稳定……这个方案是我目前找到最稳定的方法,在此贡献出来,给有需求的各大设计师们……

成功后的效果图

运行早期IC443效果图

qemu_solaris5.8 (2).pdf

网友:
这系统还有人用吗?什么行业的?

网友:
没记错的话,solaris有intel版

网友A:
我之前都是用simics安装solaris for sparc,但是似乎效率比较低,反应比较迟钝,尤其是鼠标,但是还算比较稳定,不过也只能说勉强用,不知道QEMU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都是用simics安装solaris for sparc,但是似乎效率比较低,反应比较迟钝,尤其是鼠标,但是还算比较 ...

simics安装solaris for sparc 就是反应比较迟钝,尤其是鼠标  我就是受不了 搞出这方法  你可以尝试我这种方法,你就会抛弃simics方案   现在我是用的很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ics安装solaris for sparc 就是反应比较迟钝,尤其是鼠标  我就是受不了 搞出这方法  你可以尝试我这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2-10-13):
我弄了好多天,看了楼主的帖子终于弄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
...............
1、注意ss5.doc这个文件,在pdf里面可以直接下载,但是要点到ss5上,点到旁边不行。然后记得改后缀为.bin,复制到qemu目录下
这应该是一个BIOS文件
2、Windows脚本.bat文件直接在pdf里面复制到txt然后改后缀为.bat就行,但要注意格式,示例如下:
qemu-system-sparc -L . -m 256 -M SS-5 -boot c gasia4_user_5.8.img -net nic -net tap,ifname=tap0 -nographic
3、安装的时候IP地址要和网桥地址在同一段,就是说IP的aaa.bbb.xxx.xxx中的aaa.bbb要一样
4、笔记本注意不要用无线网卡和虚拟网卡连网桥
5、剩下的按照pdf走就行,在Xmanage里面发现设备就可以了

楼主(2024-01-29):
tap-windows-9.21.2

网友:
引用 楼主:
tap-windows-9.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