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layout出现了奇奇怪怪的东西

楼主(2022-08-22):
大神,我本来的layout里面没有那两个方块,但调用就出现了,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A:
t+鼠标左键看看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鼠标左键看看是啥

移动的时候才出现,一放下来就没有了,点不到

网友B:
我判断是这几个图形是你自己不小心画的,然后不经意间把该层图形选择不看,导致的图形实际存在,但是你选择不看后无法选中也看不到,然后调用的时候会显示出来?  解决办法,检查LAYOUT左侧的LSW栏,先点一下页面里面的USED 查看是否有一个层次是你没有打两个红色勾子的,把他点亮。然后选中图形,删掉即可。  办法2,LSW中选择NV,然后AV,看是否在页面上出现了该图形,选中然后删掉。 办法3,选择LSW栏目右键点Edit Valid Layers 将Layer为红色的  点亮4个勾子,然后选中你看到的这个图形 删掉。

网友C:
这看起来像自己画的cont孔,可能是连线时选择不可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判断是这几个图形是你自己不小心画的,然后不经意间把该层图形选择不看,导致的图形实际存在,但是你选择 ...

大神,我都点亮了,也没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看起来像自己画的cont孔,可能是连线时选择不可见了

大神,我没记得我画过呀,这个怎么删呢,它离我花=画的版图还挺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都点亮了,也没出现

你现在左边的LSW窗口是全部的Layer   你点LSW里面的USED  然后看一下用了几个LAyer 是不是有个Layer是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左边的LSW窗口是全部的Layer   你点LSW里面的USED  然后看一下用了几个LAyer 是不是有个Layer是红 ...

都是这样的,都勾了

网友A:
这里也全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也全勾上

还是没有显示那些小方块,只有调用的时候才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显示那些小方块,只有调用的时候才出现

底层版图F显示位置会偏吗?

网友:
是不是marker 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