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软连接问题

楼主(2022-08-22):
两个衬底之间通过OD连接算是软连接吗?如何修改command file 能将这种情况抓到?现有的command file 只能抓取通过pimp连接到一起的软连接,这种情况抓不出来。

网友:
用m1连吧

网友A:
两个衬底之间通过OD连接算是软连接吗?是
衬底用m1当bu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衬底之间通过OD连接算是软连接吗?是
衬底用m1当bulk

什么语句能定义将metal1作为bulk从而检查metal1的软连接呢,我想定义metal1与diff之间的软连接语法通不过。小白一个,对command file这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你的command file看起来应该会soft connect才对

网友B(2022-10-03):
calibre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应该可以

是在修改COMMAND FILE 来实现这个,但是还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