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创建menu问题

楼主(2022-08-22):
先是显示加载成功,但一打开版图就显示了这个错误,而且也并没有看到创建的menu,求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MyMenu(var)  改成这样就行,随便加个变量名

谢谢大佬,问题解决了

网友A:
procedure(MyMenu(var)  改成这样就行,随便加个变量名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MyMenu(var)  改成这样就行,随便加个变量名

可以请教下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请教下为什么吗

userMenuTrigger(l_args)  这里会输入一个 l_args 参数

网友:
楼主 可以把源码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