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osc 不满足巴克豪森也能震荡吗

楼主(2022-08-22):
环路仿真,不满足,但是瞬态仿真可以震荡,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起振条件和稳定震荡时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振条件和稳定震荡时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谢谢,能否具体一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振条件和稳定震荡时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起振是ring osc工作与小信号,满足巴克豪森可以。
当其稳定后,处于大信号和小信号状态,此时用pss+pstb仿真是不是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起振是ring osc工作与小信号,满足巴克豪森可以。
当其稳定后,处于大信号和小信号状 ...

不对,pstb就是测这个用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振条件和稳定震荡时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震荡初期是小信号状态,震荡频率远高于稳定时的频率??
那我该如何仿真它的稳定性呢?
pss+pstb仿真是在稳定的频率下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振条件和稳定震荡时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这个仿真方法不对,pss是在160M的时候去仿真环路稳定性。而ring osc的起振频率远高于这个,巴克豪森准则是看其起振时候的条件,不是看稳定时候的。因为增益比较大所以会进入大信号状态,此时频率才是160M。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吧。你得到的是稳定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吧。你得到的是稳定后的结果

多谢多谢!!
那是不是只要但仿真delay cell 的增益和phase,计算满足巴克豪森判据就可以震荡起来。整体仿真有方法验证环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