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随器的等效跨导问题

楼主(2022-08-22):
请问这里的源随器的等效跨导不应该近视是gm嘛,为啥他这里写成这样,这样不是带负载共源极的等效跨导嘛

网友:
他写错了

楼主:
我也觉得谢谢哈

楼主:
请问这个公式从哪里来的,怎么增益就变成了分压

网友:
应该是答案错了 就算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也不是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公式从哪里来的,怎么增益就变成了分压

不是说增益等于分压,而是这种电路的增益经过整理后,后变成这种分压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