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common point 算的不对?提前了?

楼主(2022-08-22):
在做pt timing分析的时候,发现计算crpr common point提前了。report_timing报出的common point 后面仍是INV 链的common path,请问下PT是不是有相关的变量设置,让CRPR common point算的更准确些,谢谢!

网友A:
贴个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看一下

不好意思,内部网络不能上传。简单描述下 就是同一个时钟路径 用INV 链传下去的,选择了一个INV当common point点。我研究了下这种情况,发现好像是这样的path,有2-3个时钟都通过,然后计算common point的时候,选择了最短的一条(也就是选一个CRPR adjustment值最小的,但是没有按照各自时钟分别计算),请问这种情况pt有没有相关变量设置啊

网友:
难道是这个样子

网友(2025-01-09):
是不是crpr的threshold设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