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CD工艺DMOS高压管连接问题

楼主(2022-08-22):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BCD.18um工艺下高压DMOS管,蓝色方框里面的端口应该怎么连接,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请自己去看技术手册吧,MOS的纵剖面图描述的很清楚的。

网友:
盲猜ISO,接电源。

网友:
一般是SUB也就是P型衬底

网友:
须看cross-section 才准  pLdmos   5 pin  ,  一般  source  or   bulk 皆高电位电源 ,    下面 drain switch 端点,  至于你那  5 端点  有些HVNWor NBL  阶最高电位

nLdmos 會 6 pin

网友(2023-02-28):
从高到低,source/bulk/gate/iso(可能)/drain

网友:
最好要看rule里面的器件剖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