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CS仿真debug选项问题

楼主(2022-08-22):
想问问各位大佬,debug_all到底是什么作用啊,我发现去掉这个选项速度会快很多,而且不会影响波形的生成,那什么情况下debug_all是必须的啊?

网友A:
但是会影响你调试

网友B:
懒人选项,低功耗仿真需要单独针对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会影响你调试

就是如果我是回归就可以不打开吗,我要是发现有问题需要打开debug_all重跑去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懒人选项,低功耗仿真需要单独针对性设置。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想一个个去针对的选择,就把debug都打开,但这样确实会影响速度,我们现在的网表仿真有些慢的case要跑一个月,而关掉dubug_all后只需要跑两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如果我是回归就可以不打开吗,我要是发现有问题需要打开debug_all重跑去查问题
...

可以的,一般保留两个编译库,一个加一个不加,回归的时候用什么都不加的,出错了把种子拿出来跑波形。

但是具体怎么选和使用场景强相关。例如:
1. 一个case要跑很长时间,也许加一个读权限dump个关键波形也不错
2. 使用了uvm_hdl_xxx系列API,不加有可能会导致仿真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一般保留两个编译库,一个加一个不加,回归的时候用什么都不加的,出错了把种子拿出来跑波形。

...

好的谢谢,网上查了好久都没有这么具体,现在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