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输出温漂仿真方法

楼主(2022-08-22):
带隙基准输出电压是看dc还是看tran呀,dc扫温度出来的ppm和tran计算出来的ppm不一样,该信哪一个呀
这是dc下的温漂仿真设置,跑出来的波形计算ppm
这是tran下跑出来的输出波形,然后计算最大和最小值的差值再算ppm
上面两个方法计算出来的ppm不一致,不知道那个是可信的,有没有朋友给点指示

网友A:
二者是统一的。是不是工艺角没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者是统一的。是不是工艺角没算进去

工艺角算了,是在同一个工艺角下跑的

网友B:
你瞬态设置温度step会有建立时间的,你要看好建立时间然后设个采样函数再得到一个瞬态的电压曲线再去算TC,这样算出来跟DC计算的基本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瞬态设置温度step会有建立时间的,你要看好建立时间然后设个采样函数再得到一个瞬态的电压曲线再去算TC, ...

是的,瞬态的电压取值都是在输出完全稳定之后取得点,并没有在稳定的过程中取值,但这样取值还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