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版图设计

楼主(2022-08-22):
想询问一下这个蓝色的外框怎么才能取消呢?不知道做了什么就出来了这个外框,也无法选定。请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好的好的,感谢大佬答疑。

网友A:
不想要boundary的话,在Generate Layout 时候把这个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要boundary的话,在Generate Layout 时候把这个勾去掉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第一种方法鼠标在上面右键时其实有make prBoundary selectable的选项,方法二在LSW的Objiects栏里勾下 方法三LSW里layer里找到S列勾(正常是隐藏的,鼠标点到lSW后按L键会打开隐藏的,再去找prBoundary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其实这个框是有用的,在生成lef的时候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