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中的疑惑

楼主(2022-08-22):
如图,为什么这个Ao电压放大器不是像我这样画的?Cc不是接在输出和第二级跨导级的输入之间的嘛

网友A:
A0的输出是 A0*Vout,你这样画输出是这个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0的输出是 A0*Vout,你这样画输出是这个值吗?

对哦,那Ao的输入端对主路径上二级运放的第二级就没有什么影响嘛?

网友A:
你是指A0的输入电容吗?那确实没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A0的输入电容吗?那确实没考虑

对 好吧 谢谢大神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