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偏置电路

楼主(2022-08-22):
如图,请问大佬圈起来的MOS管源漏相连时什么意思,仿真时这个管子工作区是0,也就是没有工作,但其余节点的电压均正常,整个电路仿真也都正常,电路原理图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就是把这个地方的cascode拿掉了,一般是裕度考虑

网友A:
你要不再好好检查一下电路呢,有三个管子GATE端都悬空了

网友B:
额……电路很可能画错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再好好检查一下电路呢,有三个管子GATE端都悬空了

那三个管子是接了外部电压的,我画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电路很可能画错了哈

主要就是上面圈起来的管子,其余的倒没那么重要

楼主:
目前看起来圈起来的管子被导线短接了,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电路本意是想给右边的电流镜做cascode,可能电压裕度不够,把cascode跳过了,没有特殊的作用

网友:
没有作用,源漏直接接,就是短路掉了。等于没有这个器件

网友:
是给是不知,

网友:
最开始电路是没有短接的,后面发现问题了,然后是底层金属可能不能动了,电路改版了就把那个mos管短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目前搞清楚了,这个管子没有特殊作用。另外再请教个问题,当电流镜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时,此时参考管和复制管的vgs还是相等的,是否也是可以认为电流复制是精确的呢

网友:
亚阈值区,Id和Vgs是指数关系,意味着,Vgs稍微有点变化,电流就会变化很大。
这种关系不适合做电流镜。还没见过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