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线宽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楼主(2022-08-23):
在版图中,一般满足(average)1mA/1um即可,请问在实际测试中,4um的线宽超过多大的电流就肯定会被烧坏?

网友:
按照楼主给的条件,大于4mA?

网友:
个人认为烧坏是风险问题,超过4mA就会有烧坏的风险,并且随着电流的逐渐增加,风险会越来越大。而且和时间也有关系,随着使用的时间增加,烧坏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网友:
1um/1mA估计是电迁移的设置,一般瞬态烧断电流会更大。晶圆代工厂一般会提供电迁移报告,可以根据使用寿命要求来定宽度。

网友:
过电流能力在工艺文档中有写明DC值,瞬态值以及随温度变化的系数。1um/1mA是一般经验判断DC过电流能力的判断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