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2-08-23):
请教一下,在同一.13um工艺下有3.3v和1.2v的mos管,那我用3.3v mos管做的bandgap可以为1.2v mos管做的运放提供电流吗?这两个模块放到一起可以做出来吗?谢谢

网友A:
那我用3.3v mos管做的bandgap可以为1.2v mos管做的运放提供电流吗?可以, 只要RD的仿真没问题的话
这两个模块放到一起可以做出来吗?可以, 只要不违反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用3.3v mos管做的bandgap可以为1.2v mos管做的运放提供电流吗?可以, 只要RD的仿真没问题的话
这两个 ...

您好,您说的RD的仿真可以再详细一些吗,是哪些具体的仿真吗

网友:
用3.3v mos取代1.2v mos如果仿真结果可以运行就可以取代

网友:
不行的吧,要对应电源域

网友:
3.3v mos可以接1.2v power or 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