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missing instance的错误

楼主(2022-08-23):
求助各位前辈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能有哪些原因导致
目前这些管子的所有相关联的线都检查过没看出来问题
layer也检查过了

LVS结果如图:

网友A: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看是否有这个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看是否有这个设定

没有

网友B:
是否看错了电路图中的管子的个数呢?是否使用的电路图是自己保存的一份呢?还是使用的designer的,他进行了修改而你没注意呢? 如果电路图的个数没错的话,可以先跑一遍DRC,清理一下错误,可能个别的层次or间距等的错误导致的管子识别重复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看错了电路图中的管子的个数呢?是否使用的电路图是自己保存的一份呢?还是使用的designer的,他进行了 ...

管子是XL调出来的 尺寸和数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跑的是自己库里的电路  不知道为什么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管子是XL调出来的 尺寸和数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跑的是自己库里的电路  不知道为什么识别不出来
...

DRC 也都清好了再跑的LVS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子是XL调出来的 尺寸和数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跑的是自己库里的电路  不知道为什么识别不出来
...

你应该本着质疑的精神去逐一检查,不要一味的相信工具,谁告诉你XL出来的就一定是对的呢?   我之前用XL基本上没遇到错误,但是后面偶会遇到XL调用函数出错,导致的管子尺寸错了的情况,所以一遇到LVS啥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应该全面的去分析跟查找,而不是想着这个工具没问题,那个工具也没问题,然后也不去人工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本着质疑的精神去逐一检查,不要一味的相信工具,谁告诉你XL出来的就一定是对的呢?   我之前用XL ...

好的  谢谢指出!
仔细查了电路和版图没有器件尺寸和数量问题  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样的错误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指出!
仔细查了电路和版图没有器件尺寸和数量问题  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样的错误呢?

报错的器件我也有试过删除重新调用  还是这样的情况。除了重画  自己能想到的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指出!
仔细查了电路和版图没有器件尺寸和数量问题  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样的错误呢?

这17个都是Layout这边多然后电路少吗,还是电路也有器件是Layout没有的,  如果是后者,那肯定就是器件识别错误了, 可能因为某些金属的短接啥的导致的,如果是前者,那么可能是因为缺少了某些层次的原因,比如PMOS管如果少了N肼那么就无法被LVS识别,比如 NMOS少了N+注入层,那么无法被识别出来。

网友C:
现在的年轻人,这种LVS 错误,都要问啊。。。。

网友:
没有完整的report不容易猜测

网友:
感觉少了识别层这个6v的管子应该会有比较特别的层次盖着的吧?DRC确认清掉了吗

网友:
是不是少了什么层次,建议DRC认真过一下,或者有没有其他连错了或者没有连上

网友:
LVS REDUCE SPLIT GATE YES设置没有?

网友:
排除其他XL错误,你检查一下,连线(gate端是否重合),打孔(可能有地方打孔失败),识别层(把同一个管子C一个,然后所有设置回到最原始的,然后T查看一下,少了什么图层没有)

网友:
大概率就是电源和地没接对,或者压根就没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目前问题已解决。 根据大家的建议排查后最终发现是金属短接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目前问题已解决。 根据大家的建议排查后最终发现是金属短接导致的。 ...

总结:用XL调出来的器件还会出现missing instance错误多半是哪儿短接或者接错了。

网友D(2023-09-09):
引用 网友A: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看是否有这个设定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rule文件是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rule文件是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那代表layout &schematic 需要1:1意思是如果schematicfinger2layout finger也必须是2,如果layout finger 1或是3lvsreport就会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代表layout &schematic 需要1:1,意思是如果schematicfinger是2,layout finger也必须是2,如果layout  ...

哦哦哦,谢谢大侠讲解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年轻人,这种LVS 错误,都要问啊。。。。

你在这儿又是装什么逼呢?真搞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