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自动导GDS

楼主(2022-08-23):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procedure(StreamOut()
let((cv cell)
        cv=geGetEditCellView()
        cell=cv~>cellName
        unless(isDir(strcat("GDS/" cell))
                   sh(strcat("mkdir -p GDS/" cell))
                  )
        unless(cv~>cellViewType=="maskLayout"
                   warn("%L %L %L is not layout view\n"
                            cv~>libName cv~>cellName cv~>viewName
                           )
                   return(nil)
                  )
        xstSetField("virtualMemory" "true")
        xstSetField("library" cv->libName)
        xstSetField("ToPCell" cv->cellName)
        xstSetField("View" cv->viewName)
        xstSetField("strmFile" strcat("GDS/" cell  “/” cell ".gds" ))
        ;xstSetField("replaceBusBitChar""true")
        xstSetField("showCompletionMsgBox" "false")
        ;if(member("tsmcN28"ddGetLibList()->name)
        ;   then xstSetField("enableColoring""true")
        ; )
        xstOutDoTranslate()
   )
                 )

想实现对cellname 进行判断,如果没有就创建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为cellname,并导入gds到此文件夹内。格式为cellnane.gds.问题是:在定义gds导出路径时(图片框选代码),他需要一个字符串格式的路径,相当于是固定路径,但是这个文件夹是我判断之后在创建的(相当于是”变量“),大家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A:
改成strcat("GDS/" cell "/" cell ".gds")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strcat("GDS/" cell "/" cell ".gds")应该是可以的

大哥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