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如何单独随机化transaction中的某个变量

楼主(2022-08-23):
例如 class tran1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rand bit a;

         rand bit b;
         rand bit c;
         rand bit d;
         ....
       endclass
我在sequence中已经 assert( tran1.randomize() ); 随机化一次事务流了,我想再对c,d做一次随机可以再用  assert( tran1.randomize(c,d) ); 吗?

感谢大佬们

网友A:
再对c和d随机的话,tran.c=$urandom,tran.d=$urandom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pre_randomize post_randomize

网友C:
第二次随机前用rand_mode把不想随机的变量关掉

网友:
可以使用类名.约束名.constraint_mode(0)关闭约束,类名.约束名.constraint_mode(1)打开约束

网友:
单个变量可以,多个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对c和d随机的话,tran.c=$urandom,tran.d=$urandom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原来的约束就没有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次随机前用rand_mode把不想随机的变量关掉

主要是变量太多了,一行一行敲有点傻。。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_randomize post_randomize

我想全部随机然后对某个变量赋值,然后再随机部分变量  这样的话callback该怎么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全部随机然后对某个变量赋值,然后再随机部分变量  这样的话callback该怎么操作
...

好奇为啥会有这样的需求?赋值的那个变量是rand还是非ra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为啥会有这样的需求?赋值的那个变量是rand还是非rand?

item b extends item a super.pack以后赋值给b的非rand动态数组,然后b也有rand的动态数组size由这个非rand的数组决定,所以要单独再随机一次

网友:
直接随机某一个变量可以用std::randomize(a,b,c) with{};
如果a中有一个变量data,让他随机再100-200,那就是std::randomize(a.data) with {a.data inside {[100:200]}};

网友E:
可以的,可以单独对类里面的变量进行再次随机化且可以带with,像这样assert(tran1.randomize(c,d) with { c inside {你想要的c范围};d inside {你想要的d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可以单独对类里面的变量进行再次随机化且可以带with,像这样assert(tran1.randomize(c,d) with { c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