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T电流应该是与电源电压无关的的吗?

楼主(2022-08-23):
比如说当电源电源从5V降低到3V,ptat电流变小了一部分,这是不理想的吧?

网友:
实际产品都是不理想的

网友:
理论上PTAT电流不随电压变化,只具有正温度系数。但实际电路,电源电压或多或少都会影响电流值。如果电路管子都处于饱和态,电源电压对电流的影响很小。

网友(2023-09-19):
理论上PTAT电流具有正温度系数,不随电源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