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_place阶段设置

楼主(2022-08-23):
请教一下,在一个只有stdcell的module中,pre_place阶段使用哪个命令得到符合netlist的最优place,我记得用encounter会设置planDesign,在inn20里是哪个呀?

网友A:
你可以在floorplan的命令表里面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floorplan的命令表里面找找

哈哈哈哈 我找找李大神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 我找找李大神儿

找不到就找GUI,然后log里面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