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程序的结果通过form进行输出

楼主(2022-08-23):
比如我写了一个程序:
procedure(test()
  a=1
  b=2
  c=a+b

理论上来讲,程序运行完,应该能得到结果“3”
怎么样才能通过一个form或者field将这个程序的运行结果输出出来?
恳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cedure(form_test()
  Myinput1=hiCreateIntField(
    ?name 'Myinput1

procedure(form_test()
  testprocedure()
  Myinput1=hiCreateFloatField(
    ?name 'Myinput1
    ?prompt "input1"
    ?value 1.0*a)

  Myinput2=hiCreateFloatField(
    ?name 'Myinput2
    ?prompt "input2"
    ?value 1.0*b)

  Myoutput=hiCreateFloatField(
    ?name 'Myoutput
    ?prompt "output"
    ?value 1.0*c)

  MyForm=hiCreateAppForm(
    ?name 'MyForm
    ?formTitle "TEST"
    ?fields list(Myinput1 Myinput2 Myoutput)
    ?buttonLayout 'OKCancelApply
    ?callback "update_form()"
    )
  hiDisplayForm('MyForm)
)

procedure(testprocedure()
    a=1
    b=2
    c=a+b
)

procedure(update_form()
    MyForm->Myoutput->value = Myinput1->value + Myinput2->value
)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8" "form_test()")

网友A:
1)先创建一个Field 的GUI, 其中Field~>value 等于你算好的值; 2)再创建一个Form 的GUI,把Field加入到Form上作为输入选项; 3) 打开Form if that is what you wa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创建一个Field 的GUI, 其中Field~>value 等于你算好的值; 2)再创建一个Form 的GUI,把Field加入到Form ...

procedure(form_test()
  Myinput1=hiCreateIntField(
    ?name 'Myinput1
    ?prompt "input1"
    )
  Myinput2=hiCreateIntField(
    ?name 'Myinput2
    ?prompt "input2"
    )
  Myoutput=hiCreateIntField(
    ?name 'Myoutput
    ?prompt "output"
    ?value "testprocedure()"
    )
  MyForm=hiCreateAppForm(
    ?name 'MyForm
    ?formTitle "TEST"
    ?fields list(Myinput1 Myinput2 Myoutput)
    ?buttonLayout 'OKCancelApply
    )
  hiDisplayForm('MyForm)
)

procedure(testprocedure()
    a=1
    b=2
    c=a+b
)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8" "form_test()")
老哥,我这么写的,不太行。在output那里使用?callback “testprecedure()”也不行,output那一栏无法输出a+b的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procedure(form_test()
  Myinput1=hiCreateIntField(
    ?name 'Myinput1

Thank you sir♂非常感谢提供思路,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我改成下面这个样子了:
procedure(form_test()
  Myinput1=hiCreateIntField(
    ?name 'Myinput1
    ?prompt "input1"
    )
  Myinput2=hiCreateIntField(
    ?name 'Myinput2
    ?prompt "input2"
    )
  Myoutput=hiCreateIntField(
    ?name 'Myoutput
    ?prompt "output"
    )
  MyForm=hiCreateAppForm(
    ?name 'MyForm
    ?formTitle "TEST"
    ?fields list(Myinput1 Myinput2 Myoutput)
    ?callback "testprocedure()"
    ?buttonLayout 'OKCancelApply
    )
  hiDisplayForm('MyForm)
)

procedure(testprocedure()
    MyForm->Myoutput->value = Myinput1->value + Myinput2->value
)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8" "form_test()")

楼主:
return需要配合别的什么函数吗?还是直接加在上面程序里就可以

网友B:
procedure(test()
  a=1
  b=2
  c=a+b
return c

直接加在上面程序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test()
  a=1
  b=2

不太行,返回不了,一直提示unbound variable - return

网友(2022-09-26):
引用 楼主:
不太行,返回不了,一直提示unbound variable - return

在prog()下return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