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走线转角处消除连接形状的问题

楼主(2022-08-23):
怎么把上面金属转角处的图形变成下面形状的
其实就是把转角处的毛边消掉,让走线看上去像是一根(强迫症)

网友:
path线走45°不是会off grid吗

网友(点评):
没错 path线45°很容易出现off grid问题

网友:
shift+M试试

网友A:
上面的是用bus线画的,下面的用path线画的,path的可以在convert转成bus线,反过来有这个选项但是不知道为啥转不了。你可以直接用path线画

网友:
BUS线不会 off grid. 所以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是用bus线画的,下面的用path线画的,path的可以在convert转成bus线,反过来有这个选项但是不知道为 ...

BUS线和path线分别是什么样,有什么区别(新手小白,向大佬问一下)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B:
BUS线和path线分别是什么样,有什么区别(新手小白,向大佬问一下)

就是楼主图中那样,区别就是在不在格点的问题

网友(2022-10-27):
shift+m有用!!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