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采用电阻+电容的密勒补偿是否会带来额外的高频极点?

楼主(2022-08-23):
两级运放中可以采用密勒电阻和调零电容的形式进行相位裕度的补偿。通过推导传递函数,发现存在调零电阻的情况下,分母则存在着三次项,也就是说存在三个极点。而如果没有密勒电阻,分母只有二次项。
想请教一下,额外的一个极点是怎么来的,大概频率是多少?(似乎和第二级的gm还有关系)有相关的资料文献吗?

网友:
只要是这个信号通路上的节点存在电阻和电容,就必然会造就一个极点。miller RC补偿的中间点就能看到这个R和C(当然具体的计算公式没这么简单)。

网友A:
可以看看艾伦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艾伦的书

感谢,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