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vs出现“bad component subtype”错误

楼主(2022-08-23):
求助各位大佬calibre lvs出现“bad component subtype”错误, 怎么处理呢

网友:
你看是不是画版图时调用器件类型有更改,这应该是识别网表的名字和版图里的名字对不上

网友:
器件类型用错了

网友(2023-10-02):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