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环路滤波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2-08-24):
LPF这里引出两个电压,后面接两个电压电流转换(V2I),然后电流相加送给VCO,到底有什么好处?

网友A:
采用average的方法减小spu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average的方法减小spur

小哥没明白,能不能详细点,或者甩一篇论文

楼主:
来个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哥没明白,能不能详细点,或者甩一篇论文

他俩转换成I之后相加,我理解就是对电阻两段的电压差进行处理。
我搜到几篇文章,但是跟你说的不太样,不是简单的相加。
关键词叫做analog split-tune VCO
主要目的是为了wide-tuning range
- A 4.2 GHz PLL Frequency Synthesizer with an Adaptively Tuned Coarse Loop- An Improved CMOS Ring Oscillator PLL with Less than 4ps RMS Accumulated Jitter

A 4.2 GHz PLL Frequency Synthesizer with an Adaptively Tuned Coarse 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俩转换成I之后相加,我理解就是对电阻两段的电压差进行处理。
我搜到几篇文章,但是跟你说的不太样,不 ...

感谢感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这里是dual loop PLL的做法,也不是为了Wide tuning range。你放的图里面的label已经告诉你两个Vctrl的作用了。2楼回复的有用,但是不全。我打个比喻吧,Vcoarse是粗调。定DC。Vfine是细调。定AC。Vcoarse这一点带宽很低,在锁定后基本处于不动的状态,Vfine这一点大概就在带宽附近,可以保证展频性能以及有频差时及时追回来。Vcoarse带宽低的好处就是他对于各种noise的高频滤波效果更好,可以减小2楼说的spur,也可以减小SDM的量化噪声,相当于变成了3阶LPF,但是带宽处看到的又是个两阶,好处还是多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