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AT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22-08-24):
模拟新手,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产生PTAT电流的。谢谢!

Operational Amplifier Speed and Accuracy Improvement.pdf

网友A:
M0-1-2-3-4-7-8组成的OP经过带有M5和6两条支路的正负反馈保证了s0和s1点电压相等,M5-6的电流镜则保证了两条支路的电流相等。
R0的电压就是俩三极管的压差deltaVBE=kT/q*lnN,这个电压除以R0电阻就是电流值了,正比于温度,所以叫PTAT

网友:
右边部分是一个two-stage opamp. 左边的两个带BJT的之路就是BGR的核心。R0两端的电压差就是PTAT,除以R0的电阻,即得到IPTAT。所以M12复制的电流就是IPTAT

网友B:
想问下楼主  这张图是论文里的还是  方便分享下原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1-2-3-4-7-8组成的OP经过带有M5和6两条支路的正负反馈保证了s0和s1点电压相等,M5-6的电流镜则保证了两 ...

谢谢,学习了。我想问一下这个C0是必不可少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我想问一下这个C0是必不可少的吗

两级OP为了保证稳定性是要做补偿的,C0就是补偿电容。
更何况,再加上OP外的三极管两条支路的反馈,这实际上是个3阶系统,补偿必不可少。
为了节约面积,可以考虑密勒补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  这张图是论文里的还是  方便分享下原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