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布局是否可以只使用lef库

楼主(2022-08-24):
最近在尝试考虑单元的布局的算法,想借助innovus实现单元的布局结果,如果只考虑布局问题,是否可以只使用lef库,而不加lib库呢?对后端的库与库之间在布局布线的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不太清楚,求各位解惑~

网友:
肯定不行,这对于Inn来说,是基本的input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数字后端微信群

网友A:
如何频率很低很低 不考虑时序问题,只导入lef也是可以实现布局的;看你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频率很低很低 不考虑时序问题,只导入lef也是可以实现布局的;看你需求 ...

不考虑时序问题,只考虑最短线长,请问有详细的innovus的实现吗?还想问问,innovus里有的partition是不是可以实现face to face 的设计呢?

网友:
不读入mmm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