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CS(LKT)版权保护芯片方案说明(二)----对比认证方案

楼主(2022-08-24):
对比方案应用模式固定,调试简单,MCU主控端只需要移植对称加密算法和简单的加密操作即可,不需对主控MCU端原有程序做大的改动。同时也不需要用户了解加密芯片内部运行流程,因此调试周期短,研发投入小。
对比认证方案实现的步骤如下:
l 主控MCU与加密芯片端分别预置安全密钥Key1Key2(相同的3DES密钥)
l MCU与加密芯片端预置相同的初始向量Iv(8字节) 和附加数据
l MCU端发送附带16字节随机数Rand1(密文传送)指令,请求加密芯片产生挑战数据
l 加密芯片端使用Key2解密指令数据得到Rand1
l 加密芯片端产生16字节随机数Rand2
l 计算D1D1 = (Rand1 ^ Rand2 ^ Solt )
l 生成挑战数据D, D= D1 || Rand2
l 计算密文CC =3DES_EncCBC(Ivkey2, D)。并将C返回给MCU
l MCU端解密密文C3DES_DecCBC(Ivkey1, C),截取Rand2
l MCU端计算D1’,  D1’ = (Rand1 ^ Rand2 ^ Solt )
l 如果 D’ == D 则认证成功,否则认证失败
对比认证流程图如下所示:

网友:
Solt和IV的数据是从哪来呢?如何计算?

网友:
对比认证安全吗

网友:
这种方案有对应的产品供选择吗?

楼主:
对比认证 3DES算法很安全 应用也很广泛。

网友:
哪些产品或场景适合使用对比认证方案呢?

网友: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拿到之后不需要调试就可以直接使用,你们那边都可以帮忙调试好?

网友:
应该是调试好的。

网友:
这类方案通常都会提供完善的代码,移植一下就可以了。开发工作就是向芯片设置几个有关安全的参数即可

网友:
对比认证开发难度大吗?

网友:
那安全性高吗

网友:
安全性高不高主要是看芯片的防破解措施多不多,够不够完善

楼主:
LCS(LKT)版权保护芯片调试周期短,研发投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