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pectre仿真怎么使用多线程

楼主(2022-08-24):
求助各位大佬,spectre仿真应该怎么使用多线程,比如服务器是8核心16线程,想要全部用上应该如何设置呢。
以下是我的设置方式,仿真速度感觉变快了一点(大概)。但是用top看核心使用好像只有一个核心跑满了。
仿真速度困扰我蛮久了,希望大家分享一下经验,拜谢。。。

网友A:
aps或者spectre x

楼主:
第一张图挂了我晕。。补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s或者spectre x

是用的aps,但是cpu只有一个核心满载

网友B:
把那个aps++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aps++选上

尝试了一下,还是只有一个核心满载

网友:
电路规模小的时候默认不开

网友:
你看每次run simulator时弹出来的 log 应该找到原因,大概率是你的 circuit too small,然后关闭了多线程。这个时候就很吃单核性能

网友:
processor affinity 不要这么写。写了2就只会调用#2这个核心,当然只有单核了。

网友(2023-04-12):
引用 楼主:
尝试了一下,还是只有一个核心满载

请问这个设置怎么调出来?那个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