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usb 3.0的环境有两个寄存器模型分别是干嘛的?

楼主(2022-08-24):
在usb_host_dut_envv里面有两个寄存器模型分别为reg_model和xhci_reg_model,这两个寄存器模型在环境中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一个是synopsys usb iip自定义寄存器的寄存器模型。xhci那个是host模式下,intel xhci标准协议中定义的寄存器,mmio等的寄存器模型。

网友:
就是RAL,验证环境外所搭建的寄存器模型,便于对寄存器的验证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