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pus report 解读

楼主(2022-08-24):
请教路过大神,截图里的Cycle Adjustment是指哪里的延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cycle path

感谢,我想再请教一下,加入我的周期是T ,multi cycle设定为2,那这个值是2T吗?还有只有path设定了multi cycle时,工具才会报Cycle Adjustment这个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想再请教一下,加入我的周期是T ,multi cycle设定为2,那这个值是2T吗?还有只有path设定了multi ...

应该都是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是yes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