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输入频率增大减小

楼主(2022-08-24):
刚开始看,请问PLL输入频率增大减小分别是如何调整的,如果只是产生相位差的话,lpf输出不是只向一个方向变化吗?也就只能向一个频率方向调整,怎么理解?

网友A:
VCO可以调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可以调频

电压不是只能增大吗?输入减小输出怎么减小

网友:
CP可以增加 可以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