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管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8-24):
这个衬底上又出去的一根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DNW的电位吧

网友:
隔离型MOS管,用DNW(深N阱,Deep N-well)做隔离。标准CMOS工艺中NMOS管衬底电位都接到一起,接到最低电位。如果电路中为避免体效应,用到不同衬底电位的NMOS管,则可以用DNW,在其内部的PWELL里做NMOS管。这个PWELL作为NMOS管的衬底,可以不是最低电位,这样就可以实现不同衬底电位的NMOS管。DNW里面的NMOS管出去的一根线是DNW电位,一般接最高电位即可,或高于PWELL电位,只要保证DNW与PWELL间形成的二极管电压反偏,就能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
DNW的N衬底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