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管子的版图怎么画

楼主(2022-08-24):
他的sub和vdd接到一起了,画完版图出来他会报vss50那条线有软连接,跟这个sub和vdd有关系么

网友:
DNW怎么画的?

网友:
用DNW做隔离的NMOS管,sub_5这个是DNW的电位,你这里接vdd50就行吧

网友:
DNW的电位取决于它内部的NW电位,上面这层用DNW把Nring也包含进去试一下看看?

网友:
打开你的design rule  根据这个NMOS管的名称找到该管子对应的剖面图,根据剖面图的连接关系去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