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在数字IC设计中的作用?

楼主(2022-08-24):
小白求问。如题,之前没怎么接触过该软件。在我的认知中,毕竟VCS已经能检查出设计中的语法错误了,功能错误可以在后面验证中找到。网上说spyglass能检查出一些vcs检查不出的错误,那这些错误具体指什么呢?

网友:
spyglass是一套完整的静态验证方法学,包括lint/CDC/RDC/power/DFT等验证,相比动态验证,其覆盖率会更高,更为高效

网友:
spyglass是一套完整的静态验证方法学,包括lint/cdc/rdc/power/dft等等验证维度,相比动态仿真覆盖率更高,更为高效

网友:
generally, lint/cdc/rdc check can be provied by spyglass

网友:
搜一下spyglass的检查规则你就明白了

网友:
比如你的clock、reset用的不规范,仿真虽然不影响,但是可能会影响综合时序
再比如你想做一个寄存器的always语句,但是里面用到了阻塞赋值,可能也不会影响仿真,但是有歧义,也会被检查出来
再比如异步逻辑,如果没有正确处理,sg也会报出来让你检查

网友:
spyglass的功能很多,目前是业内sign-off唯一可靠的工具,主要用于lint/CDC/DFT,lint主要是检查代码的语法,是否是可综合的语言,cdc用于检查跨时钟路径信号是否有问题,以防止出现亚稳态,DFT主要是实现所有的flop clock和reset信号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