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讲解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路

楼主(2022-08-25):
如图,输入范围3.6-24V,在输入范围内输出一个相对稳定的3.3V工作电压,我想知道这个电压是怎么稳定下来的,每个节点都去测了,其中有一个反馈环路,但是两条支路的电流还是有一定的变化范围。

网友A:
我连你输入点和输出点在哪里 我都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连你输入点和输出点在哪里 我都看不出来

左上角输入 右下角三个都是输出 提供模拟和数字两个3.3V的工作电压,还有一个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2V。

楼主:
看明白了,最中间那根高压管的id是135u,原本仿真一直看不到图跟管子有关系,只要保证这跟管子工作在饱和区,那么后面的支路获得的电流就是一定的,通过对反馈回去的电流进行放大从而将电压稳定在4V,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电压基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了,最中间那根高压管的id是135u,原本仿真一直看不到图跟管子有关系,只要保证这跟管子工作在饱和区 ...

你这个电源电压到3.6V咋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源电压到3.6V咋办呢

设计指标是3.6~24V,目前测出来电路满足这个范围的只有几个特定的工艺角以及温度下,而且我这个只加了一个VPOS驱动,其实最上面那根管子右边接的HVVDD还有一个电压,那个模块的电路还没有拉进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