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ip chip 倒置封装 IO如何摆放

楼主(2022-08-25):
IO是自己设计的,和厂家提供的完全不一样,准备进行数字后端设计,请问IO可以摆放在芯片内部吗,不放在芯片4周?

网友:
放内部?我没见过,你放里面怎么连呀

网友:
理论上可以,要满足各类规则就行,比如pad上高压低压esd泄放通路怎么搞等,pad如果分散放置怎么实现这些规则都满足。

网友:
你说的倒装芯片是吧,是不是指bump的防止与连接

网友:
PAD放内部理论可行,但是对电路功能性能影响太大了。不如还是按照原先的布局走。上面加一层RDL重新分配PAD位置就好了。

网友:
可以,参考台积电家的AAIO的设计指导。特别注意要规避latch up的问题。

楼主:
原来是模拟顶层所以IO自己设计的,面积比较适合,现在想用数字顶层。。。。我在纠结用厂家标准IO还是之前设计的IO.....,也是第一次做数字顶层。。。。看的学习教程都是标准IO放在4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模拟顶层所以IO自己设计的,面积比较适合,现在想用数字顶层。。。。我在纠结用厂家标准IO还是之前设 ...

奥,这样啊,可以放里面的,只把IO当成block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