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高带宽为什么可以增加带隙基准的PSRR

楼主(2022-08-25):
请教各位前辈,提高带隙基准的PSRR方法之一是增加带宽,带宽为什么可以影响到PSRR?工作原理是什么?增加开环增益和输出阻抗以及加RC滤波都可以理解,带宽没想出来

网友A:
提高带宽相当于提高了高频的环路增益,有利于带宽处的P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带宽相当于提高了高频的环路增益,有利于带宽处的PSR。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B(2024-01-23):
想问一下楼主,RC滤波为什么可以改善PS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RC滤波为什么可以改善PSR

应该是通过RC滤波滤除了高频成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通过RC滤波滤除了高频成分。

有个问题困扰很久了,如果是过滤了高频成分,那为什么不能只加个大电容呢?我自己仿真试了一下,只加大电容带隙的高频PSR还是差,但是加上电阻构成RC低通滤波高频PSR就变好了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困扰很久了,如果是过滤了高频成分,那为什么不能只加个大电容呢?我自己仿真试了一下,只加大电 ...

电阻加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所以高频的噪声被过滤,而电容本身是隔直通交的,高频噪声还是能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