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路是干嘛的?

楼主(2022-08-25):
R1 Z1 Z2分别是干啥用的?谢谢解答

网友:
这就是个ESD结构,Z1是主ESD器件,R限流,Z2是二级ESD。

网友:
两个二极管通常Z1的保护能力更强,Z2的钳位电压更低,Z2先击穿时的电流使得R上的电压增加,触发Z1工作,保护MN1不被击穿。

网友:
我倾向于是防浪涌设计,虽然ESD结构与之类似,但是不会用zener来表示ESD器件。
我的理解是:当外部有大的电压出现时,会通过两级zener+一个电阻的结构泄放掉大部分,从而保护MOS器件不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