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bootstrapped开关电路怎么补偿二次谐波?

楼主(2022-08-25):
如图所示,是比较经典的bootstrapped电路,但是由于不能用差分电路,所以该电路在28nm工艺,1Ghz下二次谐波非常高,-76dB,因此求教各位有什么办法补偿掉二次谐波?试过加dummy的方法可以解决电荷注入问题,但不能补偿掉非线性,因此向各位求助!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u1s1 76dB 这个其实还是挺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s1 76dB 这个其实还是挺低的

因为输入信号只有-14dB,比较低,所以二次谐波看起来比较低,其实相减之后只有63d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