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入门求指导

楼主(2022-08-25):
有个关于BCD计数器例程代码不是很理解,求指导为什么后面一个的计数器的数据变化不是在进位Cin的高电平,而是在出现毛刺的地方数据发生变化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 把Cout改成reg型的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Cout <= 1'b0;
   else if(Cin == 1'b1 && cnt == 4'd9)
        Cout <= 1'b1;
   else
        Cout <= 1'b0;
end
感觉这样不会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 把Cout改成reg型的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感谢,这样的话Cout会延时至少一拍才出现高电平,而且数据q会出错

网友:
我觉得 有必要把你的test_bench代码也贴出来,因为从这个图可以看到那个毛刺的产生就是因为,Clk还处于低电平 ,此时Cin==1的时候 Cnt==9 ,Cout就是1,很快Clk上升沿到来,Cnt变成零,Cout变零,所以我猜测这块Cin的高电平和Clk上升沿是错位的,那么我个人觉得,下面那块Cin为高电平 Cout没有变为1也是因为Cin和Clk是错位的,Clk上升沿先到,然后Cin才为1,毛刺那一块应该就是因为Cin在Clk上升沿的时候是1。我不知道你这个模块的输入是不是就要求是和Clk异步的,如果是 那可以说是跨时钟域了,至少需要打两拍子再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