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i的arguments的前缀

楼主(2022-08-25):
想请教下,这些前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db前缀的意思就是直接对数据库里面的目标进行操作,产生的结果也是数据库里目标的变化d_cellview 是一个具有cellview结构属性的design object
tx 和 t 都应该是指 text , 字符串
l 是指list,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