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WNS TNS

楼主(2022-08-25):
请问大家,place完成后,WNS   TNS多大才可以往下做。一般就没问题。

网友A:
WNS TNS较大意味着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WNS TNS较大意味着什么?

> 0 说明timing 很好< 0 越小说明timing 越差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但是一般修到越小越好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