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改善LDO版图功率管寄生电阻太大

楼主(2022-08-25):
我画了一个LDO的版图,但是功率管的寄生电阻太大了,问问友友们有没有改善的办法呀,下图是我的LDO版图,右上角是功率管,左边和下面的是补偿电容,求一些画版图介意

网友A:
1、面积允许的情况下,把LDO power管子单独一个个摆,不共用source、drain端,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增加EM,减少寄生电阻。
2、尽量用多层金属叠起来,比如现在mos上只有2根m2,一根接source端,一根接drain端,可以在两根m2上面在铺一层m6,然后m2到m6在打上via,这样的好处同上,增加EM,减少寄生电阻。

网友B:
不说我还以为黄的区域是功率管。
减少寄生电阻无非多打孔,增加导电层次。
不过从版图来看,你的设计问题应该居多,用miller补偿很容易就能把一个功率不咋大的LDO给补偿完。
如果大电流的话,增大功率管,不妨考虑插入buffer推高次极点或者用pseudo-ESR方法造一个零点。

网友:
为什么补偿电容这么大,一般LDO,功率管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我还以为黄的区域是功率管。
减少寄生电阻无非多打孔,增加导电层次。
不过从版图来看,你的设计问题 ...

可是前仿没问题,设计的是一个无片外电容的LDO

网友:
建议抄个靠谱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面积允许的情况下,把LDO power管子单独一个个摆,不共用source、drain端,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增加EM,减 ...

好的,回答的很专业,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面积允许的情况下,把LDO power管子单独一个个摆,不共用source、drain端,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增加EM,减 ...

我看到有一种画法是功率管的源漏端都从M1打孔打到M6,最后连最高层M6线出来,这种法子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一种画法是功率管的源漏端都从M1打孔打到M6,最后连最高层M6线出来,这种法子可以不

...

这样可以的,这个要确保的就是从最高层M6连出来的线要满足EM的要求,比如要求2mA,那么单根M6的width就要满足这个要求,底层的话有叠层,加起来满足2mA就可以。

网友C(2025-09-20):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的,这个要确保的就是从最高层M6连出来的线要满足EM的要求,比如要求2mA,那么单根M6的width就要 ...

请问EM要求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EM要求是指什么

EM要求指的是电路里这根线需要多少的电流,比如至少需要1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要求指的是电路里这根线需要多少的电流,比如至少需要10mA。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