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设计 MOS管选型参考

楼主(2022-08-26):
PLL设计最开始的时候,在进行mos管选型的时候,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我个人理解是在做VCO的时候,如果是ring oscillator的类型,管子的vt会决定振荡频率的大小。除此以外,没有想到其他管子选型的参考或者标准。希望大家能一起讨论讨论,大佬们能给点儿建议,谢谢!

网友A:
如果很高频的,用射频MOS管吧  低频的(不上GHz)用常规的mos管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很高频的,用射频MOS管吧  低频的(不上GHz)用常规的mos管就行吧

你好!如果说具体进去看管子参数,有哪些需要重点留意的吗?感觉可能同工艺下同电压下也会有几种不同的管子,这个时候这些管子具体选择什么,应该怎样来选呢?比如我提到的看一下管子的VT,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考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说具体进去看管子参数,有哪些需要重点留意的吗?感觉可能同工艺下同电压下也会有几种不同的管 ...

Cox 电子迁移率 噪声系数   我在做PLL的时候  我一般选lvt的管子  功耗会低些  可能这需要看你具体的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x 电子迁移率 噪声系数   我在做PLL的时候  我一般选lvt的管子  功耗会低些  可能这需要看你具体的设计 ...

好的!谢谢你!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