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ell 函数

楼主(2022-08-26):
求助一下cshell的函数格式是怎样的?

网友:
man csh看看文档

网友:
#!/bin/bash

Demo_function() {
    echo "Demo function"
}
echo "==star=="
  Demo_function
echo "==end=="

网友:
C-shell 沒有函数可以使用,但可以创建一个本地 shell,通过将命令括在括号中来使用它自己的私有变量。

#!/bin/csh

cd /bin

( \rm –f ~/ls .log ; cd /usr/bin ; ls -d * ) > ~/ls.log

echo "-----"
pwd

该程序将工作目录更改为 /bin ,然后执行一个子shell,在括号内将目录更改为 /usr/bin 并列出那里的文件。 这个私有 shell 的输出被发送到文件“~/ls.log”。 最后我们打印出当前工作目录只是为了表明括号中的“cd”命令对主程序没有影响。

通常两个括号必须在同一行。 如果 subshell 命令行变得太长,以至于括号不在同一行,则必须使用反斜杠字符来继续行,

(  命令 \
    命令 \
    命令 \
)

网友:
csh 不支持函数,不过可以通过 alias 来模拟类似的效果:

这样的。。又丑又麻烦建议换 B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