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命令选择

楼主(2022-08-26):
当我们在innovus进行小范围修改,例如add cell或resize cell时,一般是用ecoRoute还是routeDesign 来让工具修复摆放合理性啊?

网友:
不理解你说的意思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A:
其实都一样,ecoRoute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一样,ecoRoute比较好

那routedesign -globalDetail和 ecoRoute效果哪个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routedesign -globalDetail和 ecoRoute效果哪个好呢

小范围肯定eco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