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UT还未准备好的情况下,验证人员同步搭建验证环境时,如何保证环境的正确性?

楼主(2022-08-26):
验证小白求助如题:在DUT还未准备好的情况下,验证人员根据spec相关内容以及确定好的接口信号开始同步搭建验证环境,这种情况下该怎么保证验证环境的正确性呢?
1.boss说写一个dut的model挂在环境里。这个model是用sv写吗?还是简单的写一个verilog?
2.想过写一个reference model,但是in_agt的输入送给reference model后,输出又送给scoreboard,而out_agt一侧没有dut的话是无法采集到输出信号的,也就不能送入scoreboard一同比较。

网友A:
要看你dut什么时候ready了,1周有一周的方式,1个月有一个月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dut什么时候ready了,1周有一周的方式,1个月有一个月的方式。。。。

一个月嘞

网友:
验证工作,本来就是用RM和DUT相互印证的过程,自己就根据FS写自己的RM就好了,不用担心“出错”,只需要保证自己的环境编译正常、运行正常就OK了。

网友:
对称接口的上下行driver和moniter自换回,可以基本保证平台的通流功能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