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小白求教,placement阶段的timing report应该关注哪些内容呀?

楼主(2022-08-26):
如题,Placement 阶段没有CTS,timing report里面只有Datapath,这个时候我们看timing report应该关注什么内容呢?

网友A:
关注drv report和setup timing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B:
DRV:
  Max_Tran=0
  Max_Cap=0

Setup:
  R2R : Slack=0

This is what preferr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drv report和setup timing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setup report里面只有Data path的时间呀,这个时候如果Datapath时间比较均匀的增加的话是不是主要就是关注Path的长度呀,感觉长度就是最影响arrival time的因素了。另外请教一个小白问题,DRV report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V:
  Max_Tran=0
  Max_Cap=0

不太清楚DRV report是什么样的。
但是在setup report里面,基本上对于slack< 0的情况这种时候要分析什么呢,没有clock path只有datapath。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DRV report是什么样的。
但是在setup report里面,基本上对于slack< 0的情况这种时候要分析什么 ...

place 阶段用的是ideal clock,timing report 需要关注的是 1.data path是不是太长了。2.setup 的slack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ce 阶段用的是ideal clock,timing report 需要关注的是 1.data path是不是太长了。2.setup 的slack是 ...

我看到的报告里面data path的delay增加的很均匀,从坐标上看path有点长,最终的slack确实违例了。这种情况一般只能打拍了是么?

网友:
1. 看一下overflow hotspot 是否存在congestion
2.看timing report ,WNS TNS的情况是否满足要求,判断一下WNS path的原因是否需要改floorplan
3.IO port的path delay是否满足top上的要求